请教两块研华卡同时用中断方式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3-06-23):
我用研华的卡采集数据,当用一块卡采集时(中断方式)程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两块卡同时用中断方式采集时,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就出错(非法操作)。研华网上说不支持两块卡同时使用DMA方式,想请教做过两块研华卡同时采集的高手!!!!!!

楼主(2002-12-26):
有作过两块卡同时用中断方式采集的大侠回复!!!!谢谢!

网友A:
你试试将采样速率降低(每个卡5K采样速率)&运行研华的例子程序测试,如果还是死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A:板卡不支持这种工作方式。 B:板卡的驱动有问题。 此外如果是ISA卡,两块卡的中断跳线必需不一样&为系统空余中断。

楼主:
谢谢斑竹的回复!一个卡采集的话,程序可运行良好,是不是就可以说明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A:
只能说明一个卡工作没有问题。

网友B(2003-05-31):
我现在同时中断方式用两块研华PCI-1711L,在Win98下可以,在 win2000下,起第二块时返回“IRQ Busy”.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你可以换台不同配置的机器试试。

网友C:
换一下新的驱动程序试试!! 要不然就打电话给他们公司!! 嘿嘿!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