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DA口输出正弦扫描信号???

楼主(2003-06-23):
如何在DA口输出正弦扫描信号??? 希望能在采集卡的DA口输出频率从0-30KHz的正弦扫描波形? 如何实现哪?? 选择多快的采集卡能实现以上功能??

网友A:
选择一块D/A带FIFO和时钟的卡片。 如果要输出比较漂亮的30Khz正弦波形,D/A的刷新率最好在300K以上。 你可以选择凌华的DAQ-2501,4ch 1Ms/s D/A。

网友B:
我想研华的PCI-1712可能也可以 2输出通道,32K D/A FIFO,速度可想而知咯! 而且他们提供了一个波形输出的例程,稍微改改就是自己的啦!! 嘿嘿,俺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