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软件上实现触发,思路是怎样的?

楼主(2003-06-23):
我想在软件上实现触发,思路是怎样的?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可以通过李侃所说的系统多媒体时钟进行定时,可以精确到1ms。实现这一功能,需要用到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等FUNCTION,具体用法可以参考凌华的例子SDK9118ScanDMA。

网友B:
我想利用系统时钟中断方式也是可以的(在Win 98 下)。

网友C:
VC/VB下通过Timer就可以了! 你一看就会! 我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