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ution iFix快速上手(2)

楼主(2003-06-23):
2.1 Workspace概览(图3) 2.1.1Workspace是用户在启动iFix后,最先看到的用户化开发环境。 Workspace提供给用户一个非常灵活且高度集成的手段,让用户非常方便地创建或修改本地节点的文档;画面等。在此Workspace中,用户可以直接修改画面的对象,修改启动相应的应用程序,修改启动相应调度的功能。 另外由于该软件是基于组件结构的,所以用户可以直接在画面中集成其他应用程序的ActiveX组件,例如:MS Word的文档,MS Excel的电子表格,以及很多第三方开发的相关的仪表空件等。 2.1.2Workspace 提供的不仅是一个系统组态开发环境,还是一个实时的运行环境,让用户可以在开发和运行环境中进行切换,可以看到系统在实时运行中的状态。 2.1.3 在Workspace中可以直接调用VBE(VB编辑器)。 通过编写相应的VBA程序,用户可以自定义或者动态修改iFix 的运行状态。 2.2 菜单 File 文件 Edit 编辑 Workspace 工作区 New 新建 Undo 恢复 Switch to Run 切换到运行 Open 打开 Cut 剪切 System Tree 系统功能树 Close 关闭 Copy 拷贝 Status Bar 状态栏 Save 保存 Copy as Bitmap 拷贝成位图 Visual Basic Editor VB编辑器 Save As… 另存为… Paste 粘贴 User Preferences… 用户自定义… Save All 保存全部 Paste Special 特殊粘贴 Toolbars… 工具条… Print 打印 Delete 删除 Full Screen… 全屏… Exit 退出 Duplicate 复制 Select All 全选 Find and Replace… 查找替换… Animations… 动画… Picture… 画面… Object 对象 View 视图 Insert 工作区 Resize 缩放 Zoom 缩放 OLE Object OLE对象 Rotate 旋转 Default View 默认视图 Rectangle 矩形 Fill Style 填充风格 Full View 整个视图 Rounded Rectangle 园角矩形 Edge Style 边框风格 Fit Picture to Window 画面适应窗口 Oval 椭圆 Background Style 背景风格 Fit Window to Picture 窗口适应画面 Polyline 折线 Update Window Location 修正窗口位置 Polygon 多边形 Refresh 刷新 Arc 弧线 Color Selections 颜色选择 Chord 扇形 Property Window 属性窗口 Pie 饼图 Screen Regions 屏幕区域 Text 文本 Chart 趋势曲线图 Bitmap 位图 Datalink 数据连接 Current Time 当前时间 Current Date 当前日期 Alarm Summary 报警摘要 Push Button 按钮 Format 格式 Window 窗口 Help Bring to Front 置于顶层 Cascade 层叠 Workspace Help Workspace帮助 Send to Back 置于底层 Tile Horizontal 水平重排 iFix Picture Help iFix画面帮助 Group/Ungroup 组合/取消组合 Tile Vertical 垂直重排 Align 对齐 Close All 关闭所有窗口 Flip 翻转 Space Evenly 分散对齐 Make Same Size 尺寸等同 Snap to Grid 对齐网格 Grid Settings 网格设定 Snap Objects to Grid 置对象与网格 2.2.1 2.2.2 2.2.3 2.3 使用系统目录树 2.3.1 基本结构: ---在系统目录树中有如下分支:报警历史;数据库管理器;相关文档;动态图素;FIX配方;全局变量;帮助信息;历史数据的分配;I/O驱动;任务控制;画面;报告;调度管理;安全设置;系统组态 ---在系统目录树中显示与建立相关工程项目的所有文件;显示与每一个文件相关的组件;直接编辑对应的对象。 System Tree Item 系统目录树上的项目 描述 Alarm History 报警历史 显示本地节点产生的最新的200个报警和信息 Database Manager 数据库管理器 创建和修改过程数据库 Documents Folder 文档夹 可以创建任何Word或Excel文档,如果在于应用目录下创建这些文档,这在此文件中会把他们显示出来。 Dynamo Set 图素库 包含各种图素库,用户还可以自定义新的图素库,添加至其中。 FIX Recipes FIX配方夹 包括控制和主配方 Global Folder 全局变量 包括全局变量,用户自定义变量和颜色分配表 Help & Information 帮助信息 包括iFix的帮助和电子文档 Historical Assignment 历史数据分配 建立历史数据采集的组 I/O Drivers I/O驱动配置 对本地节点I/O驱动的组态 Missing Control 任务控制 可以监控后台任务的运行情况,包括:历史数据采集;I/O控制;自动报警管理器;报警ODBC服务;SAC(Scan,Alarm,Control)运行 Picture 画面 包含用户创建的画面 Report 报告 Schedules 调度配置 对系统调度的综合管理 Security 安全配置 包括安全组态和登陆程序: System Configuration 系统组态 对本地节点的整体组态 2.4 可定制的工具条: Workspace的工具条提供一些常用操作的按钮。 例如如图所示标准的工具栏,可以让您创建打开或打印文档。 应用的工具栏可以让您完成一些常用任务, 这可工具条提供了一些直接启动iFix其他组件,而不需要通过系统目录树,让您直接从iFix或Intellution的网站得到信息。其他的工具条可以让您完成对数据库的操作,而不通过数据库管理器。在作画面或数据库升级的时候,还可以直接使用“预处理”的工具。 2.4.1 Workspace 的工具条 2.4.2 Picture的工具条 由iFix 提供的工具条中的工具按钮,用户可以在画面中添加一系列不同的对象,如下表所示: 使用该按钮,可… 在画面中增加… 使用该按钮,可… 在画面中增加… 矩形 趋势图 直线 画片 椭圆形 数据连接 曲线 报警摘要 圆角矩形 按钮 多边形 变量对象 折线 OLE对象 扇型 当前时间对象 饼图 定时器对象 文本 当前日期对象 时间对象 字体 2.5 右键 2.5.1 对象被选择后点击右键后,弹出的菜单 右键弹出的菜单提供的功能主要是针对某一对象操作,例如,对画面上的矩形进行背景颜色的修改: ---点击Picture工具栏“距型”按钮,在Workarea托拽,绘出一个矩形; ---调整矩形四角的光标以调整其大小; ---用右键点击该矩形,选择“Color”的“Foreground”(前景色); ---选择黄色,单击“确定”, 则该对象的前景颜色被修改. 然后 ---在Picture工具栏“椭圆”钮,在Workarea托拽,绘出一个矩形,修改其前景颜色为红色 ---用鼠标将Picture中的矩形和椭圆同时选中,然后点击右键; ---选择弹出菜单中的“组合”Group, 该矩形和椭圆变成一个组 ---观察System Tree中的Picture, 又一个名字叫Untitile1的Picture, 点击其中的Group1对象,让其展开 ---其中包括两个对象:Oval1和Rect1, 就是我们在Picture中画的两个对象。用户可以在系统树中进行选择,在不用取消组合的情况下单独编辑或移动某个对象 选择Group1, 点击右健弹出菜单,用户可能发现,菜单的内容有所不同,多了三个菜单项,这三个菜单项专门针对组编辑而使用的。 菜单项 功 能 Enter Drilldown 对组对象中的各个自对象在不取消组合的情况下进行单独编辑 Ungroup Ob

网友A(2002-01-18):
这种东东安装了ifix软件就都知道了,您能不能介绍一点技术性的东西呀!比如做工程中可能或经常遇到的问题等。

楼主(2003-06-23):
给个 学习版呀

网友B(2004-11-20):
太好了,希望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