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英文不能译么?

楼主(2003-06-23):
我下载的三菱资料为PDF英文的,可我为什么不能将其转译为中文的?难道是因为有其它限制,还是我不会用金山快译?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简单办法: 如果是标准PDF,你可以使用文字工具,选择文字并拷贝到写字板上就可以了! 该方法对图形文字(扫描而入,使用文字工具无法选中的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