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节点地址和波特率的设定的问题

楼主(2003-06-24):
请问: 如果我得MACID和baud rate是通过板子上的拨码开关设定的,那在DeviceNet这个类的实例属性内是不是必须要支持MACID Switch Changed 、baud rate switch changed、MAC ID switch value、baud rate switch value这四个属性阿? 如果MAC ID 和Baud Rate是通过软件编程设定的是不是就不需要支持这四个属性了? 请大家帮忙确定一下,我得这种想法是不是对的阿?还请多多赐教!

网友A:
我觉得这些都属于可选属性值,可以选择不支持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不管软件设定节点地址和波特率还是软件设定这几个属性都是可选的,都不需要支持对吧?

网友A: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