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Siemens PLC中如何使用modbus协议

楼主(2003-06-24):
现有一套S7-200(216和214)组成的系统,利用PPI方式进行通讯, 请教如何把现有系统加入到使用MODBUS协议的总线上。(据说可以用 一段PLC程序即可?)

网友A(2001-06-27):
具我所知,你应该先了解一下modbus的通信协议,然后在s7-200中拨动开关,不用s7中的自带的ppi协议。在s7与上位机的通信程序的设计要看你自己的协议,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工业控制计算机2001.3中的文章。

网友B(2002-03-19):
请问您有MODBUS协议吗?能否让我看看,我的EMAIL是WHWDWWP@163.COM,谢谢!

楼主:
我用过S7-300和S7-400系统中的MODBUS通讯,通讯卡是CP341,要定MODBUS软件狗,然后在程序中使用FB80功能块。S7200的编程口是否可以可向SIEMENS 的技术支持问!

楼主(2003-03-15):
用Siemens PLC新版软件S7-200

楼主:
我可以考虑给你DEMO

楼主:
请问Cp341的具体型号,我看订货号,有多种,我该选用哪一种?谢谢

网友C(2003-06-24):
siemens提供了具体例子TIP041。不过MODBUS协议程序要自己编。我作过S7-226与MODBUS仪表通讯的程序,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