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T-3150如何不使用LonMaker一加电就可以实现数据收发?

楼主(2003-06-24):
请问版主及各位大虾: 如何使FT-3150在不使用LonMarke的情况下,加电就可以通过网络线发数据到另外一个LON节点的FT-3150,我现在是编译成Configuration模式,加电后就可以使用串口,IO口,定时器等,但不知道如何避开LonMaker来使两个FT3150间通过网络来收发数据。 我的目的是建立一个LON产品生产测试的平台,在生产测试的过程中,不能把LonMaker当成测试的工具,而又必须保证每一颗产品都能正常的通讯,所以希望能用另一颗FT3150来开发一个测试节点,其它待测的节点与其相连,测试节点可以自动发送数据出去,而待测节点判断后返回一个值,我就知道测试结果如何了? 烦请版主及各DX提供帮助!

网友A:
这取决于你测试的是什么节点. 如果你用的是封闭系统设计的思路做出的节点,那可以做这事. 其关键点就是你的地址表是可以写死的. 如果用LonMark的产品,那就没戏

网友B:
用nodeutil会更好些的。 两个节点间通讯无论是变量绑定还是显示报文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能把节点的故障点都找到。 例如:你的ram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讯就是下装不了程序(急人吧)。

楼主:
我是用nodebuilder开发的

网友C:
自安装节点即可。

网友A:
FYI. 可以参加满足客户需求的定制LonWorks课程培训。

楼主:
请问版主能否提供一些此方面的相关资料,不尽感激 参加一次培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网友D:
采用Clone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