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立雪

楼主(2003-06-24):
请教一下: 我们所用的ADAM5510与计算机之间不能实现操作。下传(DOWNLOAD)后,在数据描述编辑器里 仿真不能正常执行。比如我们输出4--20MA的信号,但是在端子排上测量的值与设定的不相符,模拟量输入也不能显示 。 请问这是为什么?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位朋友,你好! 如果要给ADAM5510HC(G)下载程序可以,而ADAM5510是不可以的。如果是ADAM5510HC(G)的话,下载以后,在数据描述编辑器中把通道表打开,运行以后,看一下VERACITY的值是不是为0,如果为0表示通讯成功,如果为1则表示通讯不成功。另外就是看一下你的PID回路调节的程序是否正确? 如有具体问题,则发送EMAIL到support@tracemode.com.cn或者market@tracemode.com.cn;也可电话:010-82031046-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