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最多可以有多少个模拟量I/O口

楼主(2003-06-24):
最近作毕业设计,课题是一个加热炉的燃烧控制系统,我选用的是s7-300的plc。谁知道统计模拟量I/O是发现得有50个模拟输入和10左右的模拟输出。查了一下手册,发现模拟量I/O模块最多可以一个输入8点的,那岂不是得需要10块左右吗?是不是的扩展机架吗?

网友A(2003-04-08):
是这样啊!不过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选通的方式来做,这在现实的工程应用里很多见。

网友B:
可以选用长英科技的模拟量采集单元,带隔离,网络化,可根据需要随意扩展。详细方案可下载http://www.gongkong.com/tech/download/zhuan.asp?id=2003。或与我联系,woe2@163.net

楼主:
多谢了!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选通的方式是指采用分时选通吗?有哪些相关产品?长英的才基单元是不是就是这种形式的?多谢!

网友C(2003-06-24):
那这种选通方式一块最多可以有多少种方式呢?

网友D:
反正是毕业设计,I/O多少无所谓,就用扩展+模拟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