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cemode如何于下位机的通道通讯?

楼主(2003-06-24):
下位机是adam5510 据技术人员说是 再上位机战建立一对通道 用move吧上位机的通道值发到下位机的通道里(我认为这个通道应该是 下位站通过mlink方式是上位机看到的) 但试验了n差均不成功 那位大侠解答? 3x

网友A:
在TRACEMODE中的自动建立只能是有下位发送到上位,或者上位发送到上位的其他工作站,而由上位发送到下位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数据源在下面,就是说数据由传感器送到控制器,然后再由控制器送到上位机。那么只有把ADAM5510中所要的通道发送到上位才行。不知回答是否明白?如有具体问题,则发送EMAIL到support@tracemode.com.cn或者market@tracemode.com.cn;也可电话:010-82031046-808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是在上位修改adam5510内部的一个通道的值吗? 如是的话,需要在上位的tracemode的通道库中建立一对通道,一个通道用于从adam5510读出数据,为INPUT类型,通道子类型为LINK,子类型附加项为IN M-LINK,通道属性设置项选择adam5510内部那个通道的实测值属性,另一个通道用于向adam5510发送数据,为OUTPUT类型,通道子类型为LINK,子类型附加项为OUT M-LINK,通道属性设置项选择adam5510内部那个通道的输入值属性,可通过修改此通道的输入值来达到改变adam5510内的那个通道的值的目的,此过程中不需要使用FBD程序及MOVE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