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关于Heartbeat时间间隔设定

楼主(2003-06-24):
仅限组2从站中,在使用从站的COS连接时,为了使主站知道从站的存在,使用了Heartbeat。Heartbeat时间间隔应如何设置?可否等于EPR值,还是必须大于1秒?

网友A:
Heartbeat是在主站里面设定的,在建立COS连接的,主站会把Heartbeat的设定值写到COS连接实例的Attribute 9 (EPR)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