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流量累计

楼主(2003-06-24):
请问各位大虾:    三菱A-PLC中是否支持浮点数的运算,在不支持浮点数时,做流量累计应怎做?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谢谢!

楼主:
没有高手了吗?

网友A:
通过对流量计输出的脉冲进行计数来实现。一般流量计都有累计脉冲输出的,只要知道1立方米(或者其他单位)有多少个脉冲就可以进行累计了。

网友A:
如果非要小数也行,可以自己模拟。 设2个变量,一个代表整数一个代表小数。 假设10脉冲=1立方米。收到1个脉冲就把小数部分加1,如果加到10了就把整数部分加1,小数部分归0。 如果4脉冲=1立方米,则收到1个脉冲就把小数部分加25,如果加到100了就把整数部分加1,小数部分归0。

楼主:
microtomato: 你好,补充说明一下,我用的是4——20mA的卡,对0-4000的对应的数据如何做累积

网友A:
一般流量计都带脉冲输出的,比如光华·爱而美特的都有,你可以查一下说明书,能够找到那就最好。如果非要用模拟量不可,并且PLC不支持浮点数就只好自己diy一个浮点运算程序了。 浮点数相除,其商的阶码为2数阶码之差,商的尾数为2尾数相除。如果怕麻烦就只好多花钱买个好点的cpu了。 如果有上位机的话,就算功能最差的PLC也没问题(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上位机来做吧 :) )

网友B(2008-06-06):
去看看二次仪表的书中关于流量累积是怎么回事,搞清楚后你就有办法了.

网友C:
累积是靠软件做的,PLC只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