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爆炸主要原因

楼主(2003-06-25):
变频器频繁爆炸是否主要与工厂里的功率补偿有关(功率补偿为1.0)

网友A:
不会,功率补偿过度时有过流保护 更何况是工厂给定的参数 一般来说,变频器的保护功能是比较周全的 炸机可能的情况有 1,变频器机身震动,接插件接触不良,使模块触发信号断续 2,外部接地端有强干扰侵入 3,环境潮湿,有导电尘埃 4,电网电压瞬间太高,(或防雷不好,当然不是频繁的原因) 5,制动时再生电流瞬间太大(一般有过流保护) 6,外部接线,地线与N端不能接错 7,电源进线与输出端相连 送电会炸

网友B:
造成变频器爆炸的主要原因是:保护功能不完善;保护功能失灵;非常规操作等。

楼主:
如变频器整流频繁爆炸,则是与工厂里的功率补偿有关,因变频器来不及保护。

网友C:
带变频器的电网,功率因数是0.92-0.95(国标)。 如果补偿过高,容易使电网变软,电网电压波动大。当电压经常处于较高状态下,会对元器件的使用寿命有影响,严重时有爆炸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