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FR-Z240-7.5K不能升速!

楼主(2003-06-25):
急!!三菱变频器FR-Z240-7.5K不能升速,频率升到11HZ就不上去了,速度也不上去了。 我们把最高速设定为120HZ,也没用,调速电位器是好的,电压也是可变的,没有报警信号。(曾经升到高速,自己下来了,再也升不上去了)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负载是否过大。

网友B:
可能是失速功能动作!!检查输出是否平衡!!检查变频器的显示电流及实测电流是否正常!参数没定是否合理!

网友C:
参数正确吗?

网友D(2007-07-20):
如负荷没问题,新变频器或新电机必须自动进行调整。参数(力矩、使用负荷、失速防止动作、适用电机)设置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