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两台欧姆龙PLC联网

楼主(2003-06-25):
我公司的两台PLC控制同样的两套设备,点数相同,控制画面也一样.要将2PLC联网用一台电脑控制,可以实现吗,怎么做,请教高手; 欧姆龙C200H系列,两PLC型号完全相同,PLC带有RS232口,2PLC相距10米,距计算机80米;技术上能否实现;所需费大约几多;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考虑用Controller Link方式联接 ,传输速率为2Mbps时最大传输距离为500M.

网友B:
我用的是CQMH1-CPU51﹐和樓主的要求有些類似。

网友C:
用hostlink最便宜,硬件资源基本已经有了(可以直接使用CPU上面的RS232),唯一需要花钱的地方就是需要买3个RS232转485的东东(电脑1个,2台PLC各用1个)。controller link是不错,就是太贵了。

网友D:
如果PLC之间需要交换数据,采用controller link,如果仅仅上位机对PLC进行监控,采用host link,将RS232转为422即可,适配器1000多块即可。

网友B:
用適配器﹐還是用其他的轉換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