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选择

楼主(2003-06-25):
光电倍增管信号输入,需外触发信号并且可以软件触发,采样频率要求高,12位A/D

网友A:
采样频率高到多少?看看凌华的PCI-9812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采样频率200k,双通道即可,有数字I/O通道(8位就行),便宜点。

网友A:
看看PCI-9118DG/HG,采样速率333K,8路差分/16路单端,4路DI,4路DO。

网友B:
请与深圳凌华销售工程师杨辉联系 请将您的联系方式发往Paul.yang@adlinkchina.com.cn,我们会在收到邮件后尽快和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