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李侃老师推荐DAQ

楼主(2003-06-25):
控制系统发出20~50hz的方波信号,使之激励探头发出20kHz振动波,用另一探头接收后送入DAQ.要求:DAQ可以定时,能识别1us的时间差;方波频率、幅度由系统软件设置,经DAQ送出—— 谢谢。

网友A:
DAQ2206 / DAQ2010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你先下载手册看看吧!

网友B:
如需购买,请将您的联系方式发往Paul.yang@adlinkchina.com.cn 或saling.dong@adlinkchina.com.cn,我们与您联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