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透明液体中的气泡?

楼主(2003-06-25):
我需要把玻璃试管中的气泡检测出来,试管中装充有透明液体,传感器只能安装在外面,试管较细,气泡从底部缓慢上升。谁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2001-09-07):
是不是可以考虑红外方式?

网友A:
气泡到液体表面会爆开吗?

网友B(2001-10-20):
KLHA 建议考虑用灵敏度较高的电容传感器,透明的液体和带气泡的液体的介电常数不同,电容也不同

网友C(2006-04-24):
    可以使用光电方法检测:一侧用发光二极管,另一侧放光电传感器。因为有气泡时光线会散射,接受端的信号会下降。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可以使用调制光。
         河北大学电信学院  王永青
         hbuicp@yahoo.com.cn
         QQ:125254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