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有关于CAN的问题吗?大家一起来解决

楼主(2003-06-25):
我曾经用89C51+SJA1000+82C250做过一个CAN接点,现在正在用P80C592+82C250做,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也碰到了一些问题,希望能与大家交流。我的QQ号是:228137240

网友(2003-04-25):
欢迎欢迎,其实可以先吐一点你的感受:)

楼主:
CAN总线在国外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技术,而在国内才刚刚起步,但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国内CAN总线的发展比较迅速,在CAN总线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大家在做关于CAN总线的项目时,可能都有或都曾有过资料短缺和不知所措的感受,因此我们大家可以把自己所有的资料和经验拿出来大家交流一下,这样对你我都是有好处的呀.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技术方面的知识还很欠缺,希望诸位同行朋友给予支持.谢谢

网友:
很欢迎你这样的朋友 共享是我们一致的目标 先做个广告:http://xfspace.y365.com 欢迎你提供帮助

楼主:
远方,你好!我到你的网站看过了,你说的很好,“在整个过程中,最令我感到困难的就是寻求支持太难”“很早的时候就希望会有一个地方,让所有从事这项开发的工程师有一个交流和讨论的空间”,我也深有感触,在我开始接触CAN的时候,唯一的感觉就是无助,当时是多么盼望一个熟悉CAN的人来帮帮我。。。唉!已经过去了。希望以后我们大家能共享资源,为我们创造条条通向罗马的大道!

网友:
如果可以,MAIL联系:yuanfangjy@163.com,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MAIL请注明你在工控网里的ID:)

网友A:
各位好,我是电子信息工程大四的学生,现在毕业设计是设计是基于can总线的“三表”抄收系统,用的片子是p80c592和82c251. 由于我对c51语言不太了解,时间也紧迫,看邬宽明老师的那本书,上面大都是c51的程序,我只熟悉ASM汇编。两位可否给个意见!(小弟现在真是不知所措,愁啊!)

网友:
电子信息工程大四的学生 你没有学过C吗?那你毕业后准备做什么? C51的程序大部分与ANSI C兼容 你这个专业不会C编程以后蛮吃亏的,我认为C是学自控,计算机及相关等专业的人吃饭的本钱,现在不会还可以趁此机会搞定,不过你对ASM熟悉却是一个优势

网友A:
c是学过,可是确实不太精!!!我的设计现在已经开始编程了,当然,是用汇编。今天刚开始编,还不知道以后要有什么这那许多的麻烦:) 如果遇到,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先谢谢了。 我在苏州找到了一份工作,大抵是搞通讯的。反正签约的时候老总和我说的也没太听懂!:)不过,那边发展比北方好,就先就业再择业把:)

网友B(2003-06-01):
to p80C592:你原来用89C51+SJA1000+82C250做过一个CAN接点,调通了吧?我刚接触CAN,现在也在实验室调一个这样的节点板子,用周立功公司提供的dp51里面的CAN程序来调,测不到有信号发出。检查过很多遍,搞不清楚是程序错误还是电路不小心搭错。希望能得到一点帮助。arlay@etang.com qq:183693686

网友B:
不好意思,刚刚居然忘了说谢谢!

网友C:
我现在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在我做的项目中需要长距离通信(10公里以上),原来的方案采用的是CAN总线,可是CAN由于协议限制,理论上只能在10公里的范围内通信,而且波特率还很低~~有没有哪位达人有办法将网络拓展?(最好不是双向的转发,成本比较高) 2、有没有人有组建环网的经验(最好是CAN的环形网)?如果将总线型的CAN连成环形会有什么问题?采用令牌式的管理好不好?一些说明: 网络通讯的质量一定要好,不能丢失信息(我现在有保证机制,主要是重发)。 使用环网的目的在于某点发生断裂后,整个网络还能保证正常通讯。 我现在使用的是basicCAN的通讯模式,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

楼主:
to喜欢简单:周立功公司提供的程序在一些细节的方面应该按照自己的设计修改一下。信号发不出的原因会有很多,看一下你的CAN控制器内部寄存器的状态是否正确。

网友:
to p80c592: 首先感谢您开辟这个主题供大家来讨论,我现在正在做有关堆垛机现场总线接口的设计,选型是89C51+SJA1000+82C250 ,在编接收子程序时遇到了问题,我使用汇编做的,是按查询方式接收,急切求救阿!

网友D:
C语言有那么厉害?

网友E:
各位大侠 我采用的是SJA1000+8051+82c250。由于条件限制,我现在不能用两上节点进行调试。只能用自检模式。我的模式寄存器(0)设置为0x0Ch,为自检模式和单滤波。发送命令设为0x12h,是自接收单发送方式。在发送时,我的单片机仿真器可以监控所有寄存器,当往16-28里写入报文时,96-108里会同时写入,但16-28的数据不对,是不是被锁住读不了了。?还有,当命令置为0x12h 后,状态寄存器为0x0ch,中断寄存器为0。接收报文个数寄存器(29)为0。发现在32-45寄存器里面的报文头和报文标志符0-3是对的。而标志符4的值比写入的大4,后面的就是0。曾有过另外两种现象,就是在32-45里可以接收到报文头,报文标志符0-4,数据段的前七个,第八个不对,我的报文头为0xc8。还有就是少掉了数据段的前四个,收到八四个。一般都是刚开始说的那种情况。 我的报文标志符为0xaah。请给我一点指点。谢谢。

网友F:
CAN总线,选何种电缆通讯?

网友G:
CAN对电缆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H:
电话线,五类线,音频线,护套线,照明电线,都可以用吗?速率,可靠性,传输距离能保证吗?

网友:
如果现场没有干扰,屏蔽双绞线就可。

网友H:
请介绍一下CAN总线的物理介质要求?或CAN总线驱动器的电气特性?

网友I:
劲飘: 请注意你的工作方式设置对否?应为P模式

网友I:
P80C592:你好! 刚开始接触CAN,已开始制作试验产品,有许多实际问题想请教,是否收到我的邮件,能否建立联系?

网友J(2004-03-25):
大家好!我有问题请教!我现在在做一个课题,要用现场总线技术实现数控机床(有RS232口)的网络化加工,具体就时想在pc机上加一个can卡,再在机床和卡之间加一个“can控制器”(能实现RS232和CAN的转换)在pc机上用C++Builder开发一个控制软件,实现对机床的控制,把数控程序传给机床。我想请问,这种想法能实现吗?can卡,“can控制器”哪能买到,价格是多少?这个课题具体还需要那些硬件软件?我该从那方面着手?

网友K:
1、可以实现。 2、CAN卡可以买现成的。论坛里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 3、做之前你得先规范自己的通讯协议。

网友K:
有没有人建个CAN讨论的QQ群。这样大家就方便啦! 我的QQ 264979632,欢迎大家加我讨论CAN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