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至电机的距离问题

楼主(2003-06-25):
请问各位高手: 变频器输出至电机的最远距离是多少?(有成功的实际应用的) 超过500M该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A:
加高于变频器额定电流三倍的输出电抗器。

网友B:
各种品牌变频器的最大输出距离不一样,这与其调制方法及输出波形的品质有关,DANFOSS、VACON等品质好的变频器输出距离长,VACON输出距离可达200米。 长距离时,由于电缆的分布电容的影响,需增加输出电抗器。

楼主:
品质好的变频器才200M?! 可是我都见过400M的,不过不是你说的这个品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