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

楼主(2003-06-25):
我处有六台变频器用于抽料泵,最近五台出现发热现象(平均两小时跳一次机),且有两台的主板烧毁。奇怪的是有一台则什么问题都没有。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请检查你的电源电压,同时注意跳闸时的实际电压电流

楼主:
变频器是三菱风机水泵型的,电源电压查过没问题。真是奇怪了。

网友B:
电流大吗!!检查参数设定是否合理!!模块是否坏了!!

网友C:
检查散热片和风扇。散热片是否太脏了。柜子的通风情况?

网友D:
检查电机是否发热等负载。

网友E: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合理

楼主:
检查过了,除了POWER BOARD外的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