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楼主(2003-06-25):
本厂为一五金加工制造厂,需5套三菱FX2N-20GM组合配置。 想咨询有关报价及服务事项。所需器件及相关配属如下: 器件型号 数目(个) FX2N-20GM 5 相关中文版说明书 MR-J2S-1OOA(伺服放大器1KW) 10 相关中文版说明书 HC-SFS102(伺服电机1KW) 10 相关中文版说明书 软件 SW0D5-FXVPS中文版 相关中文版说明书 其他配属 MR-JHSCBL5M-L (5米长编码电机) 10 MR-J2CN1 (CN1A和CN1B信号接插) 40 MR-PWCNS1 (电机电源接插) 10 另欲咨询如将FX2N-20GM两轴控制系统改造为可精确控制第三轴距离,以上 器件还需添加三菱的哪些器件?及提供相关案例参考。邮箱whhuang@affatech.com

网友A:
第三轴可以用PLC控制,该方案我是用在立绕机(电机线圈缠绕)外加一台小点数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