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远传压力表问题

楼主(2003-06-25):
各位老师请赐教:你们见过远传压力表接在变频器上吗? 电阻远传压力表,本来是由现场指示和二次仪表组成的,可现在却接在了变频器上.请详细告诉我应该怎样调节压力,谢谢! 我的E-MAIL :xiaoyuma@163.net

网友A(2001-04-01):
本人有远传压力表内部电路图,增把远传压力表用于调节器,我用的远传压力表能输出4-20MA电流信号,如你的压力表是电阻型的,需加装有电流变送器或买带电流输的远传压力表。有0-10MA与4-20MA两种。本人手头上有每只300元。 如有意向或问题可发信到4154811@163.com

网友B:
变频器内置PI功能,与压力表构成闭环控制,调节PI的相关参数即可改变压力。

网友C:
我曾经使用过请与我联系022-26661197

网友D:
我曾经几次用过电阻型远传压力表接于变频器上,不用化钱有意请联系。013961608093

网友E(2001-10-24):
变频器内置PI功能,与压力表构成闭环控制,调节PI的相关参数即可改变压力 一般要串接电阻,改变内部放大比例 变频设为电压输入 0317--5218041

网友F(2001-12-23):
不知你用那个品牌,如果你用TD2100你会容易一点

网友G:
我应用电阻远传压力表多年,发表有几点心得: 1.用变频器10V供电时,选用的表是否0-6V还是0-10V.0-6V需接5V电源也可10V供电时串250欧电阻或7805稳压块变为5V,0-10V的表不用处理.当然也有0-6V的表直接用10V供电,虽然暂时没问题,但会使表的寿命影响.(大部分是0-6V,0-350欧的表) 2.给变频器0-10V电压输入时,先串250欧电阻在接电阻远传压力表.具体阻值可以用万用表测定后选用,有偏差没关系,只要不超的太远,可以通过变频器来设定修正. 3.给变频器0-20MA电流输入时,先接压力表并且压力表输出信好的那一根线上串250欧电阻. 4.通过7805稳压块稳压块时,可直接接. 5.也可通过变送器变为4-20MA,或选用有0-400欧输入4-20MA输出的数显仪(该造价比变送器和压力传感器要低,同时在控制柜上可以显示压力值,且可以设定报警参数.) 6.压力传感器(包括两线制4-20MA远传压力表),用于精度较高的场合,但价格高且需24V电源,有的变频器无24V电源的. 7.若选用电阻远传压力表,请选用防震的(内有油做阻尼液).(300-400元),否则易坏. 8.一般恒压控制选用电阻远传压力表就足够了. 若有更好的用法,请大家指教.

网友H(2003-06-25):
关于电阻远传压力表提几点问题,现在国内的电阻远传压力表,在使用过程中比较容易,现在我正在研制光电压力表,通过光电信号代替现有的电阻,使其使用寿命延长,原于各位讨论和交流,025-70682383-8806

网友I(2004-05-29):
那位大哥有远传压力表的内部电路图,请提供。小弟急需!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I:
传真:0335-8508679 传给小唐

网友J(2005-06-06):
利用电阻远传压力表加一个电流转换器可得到4-20MA信号,不但可用在变频器上,而且可应用在远传监控及自动控制上。我是搞热网自动控制的,需要大量压力变送器,在二期工程中,我们利用上述方法用远传压力表代替就地压力表,节省了大量压力变送器。另外利用电阻(0-10V)控制变频器不宜远距离传输。有需要电流转换器的可与我联系。 0317-2080625

网友K(2005-09-17):
看了大家的发言,个人感觉那些说接电阻什么的根本没有必要 TO 峥峥: 远传表说白了就是一个电位器吧了,直接接变频器模拟输入端就可以,远传表接变频器的电压输入或电流输入,其他两端接变频器的5V或10V电压端就可以了, 另外,电阻远传表没有0-10V之说,它指示的是压力,有的说的10V,我想大概是想说10公斤力吧,因此对远传表的错误理解,导致的结果就是你额外连接电阻, To 存在: 改变变频器的pi值,不能改变压力,变频器的内置pid调节,其实是差值调节,也就是说反馈值和设定值有一个差值后,变频器通过pi调节,即pi调节的只是差值的反应速度以及加减速反应时间吧了。

网友L:
非常同意楼上的说法哦!

网友M:
有很多变频器都带有内部电源.电阻压力表可以直接用.如没有内部电源你可以加个.看变频器参数给定是0-5V还是0-10V要是0-5V就加个5V电源要是0-10V就加个10V电源.

网友N:
同意“追求不止”的说法。

网友O(2006-03-13):
这个问题很简单,远传压力表反馈的是电阻信号,而变频器的反馈值即可以接受4-20MA模拟信号,也可以接受电阻信号,我公司做过上百套变频恒压供水项目,基本上都是用的远传压力表。远传压力表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电位器。

网友P:
楼上讲的对!

网友Q:
各位大侠,能否告知如何将远传压力表的电阻信号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humingjun1973@163.com

网友O(2006-04-17):
楼上的,我劝你不要这样做,我以前见过有人把远传压力表的电阻信号转换成两线制4-20MA的电流信号的,可是精度很差,因为远传压力表的电阻误差最大的就有100欧,用时间长了误差更大,如果都这样做,那么生产压力变送器的厂家就倒闭了

网友J:
远传压力表的原理是在压力变化时输出一个可变的电阻值,故可转换
为0-5V或 0-10V 的信号作为变频器的反馈值.以控制压力.在变频器没有PID的情况下也可用点接点压力表的常闭点串入变频器的控制
端子上以控制压力.不过选择安装测点反应速度要灵敏.

网友R(2006-06-16):
学到许多,谢谢峥峥!

网友S:
 同意“追求不止”的说法。不过你选用远传压力表时,如果你正常用压力是5MP的,就选用0-10MP的远传压力表,如果是8MP的,就选用0-16MP的远传压力表,反正你正常用的压力要尽量选在总量程的一半。

网友S:
另外你要设定恒定压力的话,还要买个恒压控制器和变频器就可以工作了,或者不要恒压控制器,就一个 变频器就搞定,不过不能用远传压力表了,要用压力变送器输出4-2uA至变频器,PID也不用调,只需设定几个数据就OK了,(本人做了几年恒压供水控制了)大家可以切磋切磋。QQ366496027

网友T:
直接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转换

网友O:
不需要用什么恒压控制器,变频器内置PID,远传压力表做为水压反馈,变频器直接接受电阻信号,压力设定可以通过变频器面板设定,也可以另外接一个电位器,我们公司做过上百个这样的项目

网友U(2007-04-21):
就是个电阻器嘛

网友G:
是个电阻器.可是标称6V的电阻,你加10V.这个远传压力表的寿命不受影响吗?,同时对变频的DC10V的开关电源的带载能力带来问题.因为本贴虽然是老贴.
 考虑这些问题的原因:
 1.提高控制精度.
 2.就是保证远传压力表的寿命和可靠性.
因此,追求不止: 的说法不提倡.因为本人93-94年做供水时就是不管这些问题,后来远传压力表老坏(寿命短).后来总结了上面的经验.

网友V:
各位大峡我厂用的恒压供水远传压力表原来是0.3兆帕现在是0.6变频器50赫全频工作是否远传压力表坏

网友W:
变送器不比远传表贵多了呀 别误导楼主呀

网友X:
学习中啊,继续

网友Y:
我做过,用压力变送器精度高,远传压力表精度差,易坏。

网友Z:
我做过好用

网友AA(2007-05-22):
建议使用远穿压力表时对采集的压力电信号进行隔离,如果远传表端出现短路或其他电压窜入,会损坏变频器的。

网友AB(2007-08-20):
用变频器10V供电时,远传表通过输出端就能输出0-10V电压,给变频器模拟输入端就可以调节速度,从而来实现闭环控制了

网友AC:
电阻远传压力表精度不高,容易坏。

网友AD:
 电阻远传压力表相当与变频器面板上的电位器,其实电阻远传压力表内部就是电位器,利用变频器内置PI功能构成闭环控制压力的.主要是闭环控制.

网友AE:
容易坏,建议用压力传感器

网友AF(2007-11-01):
可以和变频器连接,但要看是什么样的给变送器的供电方式。确定是否要给变送器提供单独的电源,另外你所使用的变频器是否可以提供变送器所需的电源。

网友AG(2008-01-18):
学到许多,谢谢

网友AH(2008-06-25):
压力传感器比较好!

网友AI:
以前我基本上是半个月换一只,这个耐冲击力太差了吧,

网友AJ(2011-08-22):
用电阻式远传压力表过一段时间之后水压就不稳定了,有误差。用压力变送器效果比较好,就是稍微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