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发文,请大家帮忙,不胜感谢

楼主(2003-06-25):
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一块数据采集卡,它如果提供中断的方式给用户用于采样,那么这个中断在windows下是如何实现的? 我现在有一块pci卡用于采集角度信号,但卡上没有提供中断取数的方法,即采样要靠我自己给出中断并写中服程序。那么我想知道大家采样是用什么办法,如何实现精确的定时采样?我想只要是用过采集卡的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是个新手,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的PCI采集卡很少用中断方式采集数据。如果你要连续定时采样,你可以通过调用板卡的API函数设定采样频率和得到数据。板卡上有自己的晶震和计数器芯片。它会根据你设定的采样频率发射脉冲。每一个脉冲会采集一个数据,一般通过DMA方式放到你程序中定义的数据数组内。

楼主:
如果可以通过api设定板上的采样频率,那么又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数据已经得到,cpu该去取数呢?应该是板上一旦有数据准备好,它就置某个状态,通过查询该状态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读走数据,不知道我说得对否? 我的这块码盘数据采集卡是HEIDENHAIN的IK220,它好像没有给出可供用户查询的状态,那要怎么去使呢?我是新手,不如大家见多识广,希望大家给点儿意见,不胜感激! 另外,十分感谢iii的热心回复,谢谢!

网友B:
板卡应该会附带编程说明和例子原码,看看这些东东吧。

楼主:
其例程和说明书我都看过了,该卡似乎是这样工作的: 它以自己卡上自带的时钟为准不断采样,典型情况是每35微妙完成一次采样,这个用户好像不能干涉。例程中cpu得到被测量数据是通过一个定时器控件实现的。可是定时器控件其时间精度不能保证不说,而且最高频率也有限制,最多1毫秒一次。而我现在要0。5毫秒采一次,这样就只得用其它方法实现,于是我才决定自己做个带8253的isa卡产生中断用于采样。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呢?如何解决的?还是我哪个地方理解错了或忽略了什么东西?请大家赐教,不胜感谢! 另外,我要感谢李侃老师在百忙之中的热心回复,谢谢!

网友B:
你用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C:
0.5ms 采样一次, 采样频率为 2KS/s, 市面上这类采样卡应该很好找才是. 您可以参考... 泓格 Multi-Function 卡 (30KS/s ~ )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card/card_index_1.htm 有附 VB/VC/Delphi/BCB/TC/MSC 等 Sample Program. 泓格上海办事处 Tel: 8621-6247-1722/23/24 Fax: 8621-6247-1725 E-mail : shanghai@mstp.icpdas.com

楼主:
windows下作中断我需要TVicHW32 ActiveX控件,这是个shareware,它可以在网上down,但只是demo version,哪位购买了TVicHW32 ActiveX控件的请与我联系一下,不胜感谢!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