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用于液位测量?

楼主(2003-06-25):
压力变送器能不能直接用于液位测量?大气压的影响怎么解决。望各位仁兄指点

网友A:
用于液位测量的压力变送器专用电缆中有通气塑料细管可以平衡压力

网友B(2009-06-09):
有那种好象可以直接扔液体里面测量的

网友C:
         用差压变送器,对于密闭容器,还得根据介质情况,若是有腐蚀的用双法兰的,带挥发性的,要在副压侧加冷凝罐并进行补偿,对于敞口罐,可直接将正压侧接入即可,副压侧直接接大气。

网友D:
对于液位测量可能用液位计会更好一些,如超声波液位计投入式液位计射频导纳液位计等,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相比差压变送器有优点,如安装方便、精度等。当然这也得看具体的现场情况,用差压变送器的话 会受周围的环境影响的,对于密封的容器,安装使用极其不方便。此外对于罐体形状、量程等对于安装时都会有很大影响。其价格也不低于其他液位计价格。对于具体的现场应用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可拨打我公司800-803-4008 免费技术支持电话,进行咨询。我们以积极响应顾客为理念,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E:
密闭容器用差压变送器。敞口用普通的压力变送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