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问有没有这种设备.

楼主(2003-06-25):
我有一个应用,通过两台电脑同时访问一个仪表来达到冗余,可这个仪表只一个232口,有没有一种设备可以将两台电脑所来的访问请求都转到这一个串口上,由仪表来回应. 当然,我不是简单的二合一,我需要一个64口访问32个仪表的设备,请问有没有人看过这东西?如果有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全部采用 RS232/485 转换器挂在 RS485 总线上。冗余可以采用一用一备的形式:数据同时接收,一台控制,不必两台电脑同时访问一个仪表。 64口访问32个仪表这个系统要仔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