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可以接收断信的设备

楼主(2003-06-25):
各位大哥,有没有一种可以接收短信息,并且可以把收到的短信息转交给计算机的设备啊。 如果有,如何报价,多谢

网友A:
destroyer你好 你指的短信息是SMS 手机mobile phone 的 short message service ,如果是如此 你可以使用泓格产品MA1200A 及M1203A,配合7188,7188X 系列(使用COM port),或7188E 系列(使用Ethernet)与计算机沟通. 你可以在7188,7188X,7188E内编程,达到你所要的功能 目前可以接收的SMS,内容需为英文,如需中文, 7188 要有处理中文字型的程序来转换 报价及使用方法請洽 http://www.icpdas.com.cn/ 电话: 021-62471722/1723/1724 传真:021-62471725 电子邮件:shanghai@icpdas.com

网友A:
destroyer你好 更正一下, 上一封信有提到 7188 要有处理中文字型的程序来转换 目前泓格的GSM模块要送SMS(简讯)有两种模式,英文用text mode,中文要用PDU mode(是一种送Unicode的格式),这两种格式的传送格式又不同. PDU mode有特殊的传送格式,是以Unicode格式,而非ASCII. 7188 要有处理中文字型的程序来转换这,这说法是错误,正确是,7188必须有处理(读取即发送)PDU mode的SMS的能力,才可以处理中文的短讯息 如有任何相关问题請洽   http://www.icpdas.com.cn/   电话: 021-62471722/1723/1724 传真:021-62471725   电子邮件:shanghai@icpdas.com

楼主:
seanhsu您好: 谢谢你的回复。我需要的这种设备主要,用于接收和发送短信(SMS)。短信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一些指令,用于远程监控PLC,因此是否支持中文的设备都适用。因为要对收到的短信内容进行处理,所以需要读出里面的内容,提取一些指令,把这些指令再发送给我们的监控程序,对PLC进行监控。同时需要把PLC上的数据传送给手机。 请问,你们这种泓格的GSM模块能否支持我所提到的功能。另外能否告诉,是否提供开发的一些API,或SDK的资料,以及购买这些设备大致的价格,谢谢。

网友A:
destroyer你好 你的架构应该是如下 PLC--RS232/485--->7188X,7188系列模块M1200A/M1203A--->GSM-->Cell phone 你的应用可以使用我们的7188系列模块及M1200A/M1203A来实现 我们有提供一些个范例及lib给你参考ftp://ftp.icpdas.com/pub/cd/8000cd/napdos/gsm/demo/ 详细的规格说明,请看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modem/m1200a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7188_index_c.htm 这些设备大致的价格 請洽   电话: 021-62471722/1723/1724 传真:021-62471725   电子邮件:shanghai@icpda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