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的在工厂设备改造中的应用

楼主(2003-06-25):
各位:   前段时间完成一个在实验室里做的CAN系统,执行部件的控制部分都是自己做的,所以完成得还可以,但现在要到工厂去实施,也就是对别人的机械设备进行信息集成。比如有流量信号,温度,湿度等信息。   我要怎么样才能让机械设备里的CPU对我提供已采集好的信号?因为他们的设备都很昂贵,不能拆开来做什么的,给我提供的只是RS232口,我不可能随时叫他给我信号吧?同时,它里面的程序我也不可能改动,请教各位。    致 礼    cqinghua88@yahoo.com.cn

网友A:
仔细看说明书,看清楚设备所提供的232口的数据交换方式,一般提供这样的接口的设备应该是一个server,因此你的高务可以作为一个客户端去抓取数据,来实现通讯,这是大多数的接口模块的做法吧.

网友B:
我想说明书中应该有它的通讯格式,然后你做一个232 到CAN D 的转换模块,我想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