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17H的信号稳定问题

楼主(2003-06-25):
adam5510加5017H,5017H加标准4-20ma信号,5510采集的值跳动5%如何解决,同一5510上的5013采集的信号稳定。

网友A(2009-07-08):
我也遇到了,只不过我是在5000上,5017h采集4~20mA信号,采集的跳动幅度在0.18mA,请问如何解决采集的信号稳定?用万用表量过幅度在0.02,用12位A/D的plc模块,内码幅度在5以下(转换成电流数,也就是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