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变频电机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变频器了。

楼主(2003-06-25):
我想问问在调速方面是不是用了变频电机就可以不用变频器了?

网友A(2003-01-21):
如果变频器同电机做成一体,就不需要了。也有! 但现在常说的变频电机是指适宜变频器来调速控制的电机。同一般的电机有点工艺上的差别。

网友B:
变频电机是和变频器配合使用的,低速性能比较好,噪声小

楼主:
变频电机是和变频器配合使用的,高速性能比较好,噪声小。普通电机转速超过3000rpm,噪声大,发热等等!

网友C(2003-06-23):
那变频电机一般属于哪种类型 是鼠笼式或者绕线式异步电机,还是其它的类型

楼主: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最大区别是,高速轴承和强制散热功能

网友D(2007-10-02):
配套使用

网友E: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变频电机呢?我哟去查查看看啥样,真是多看看帖能学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