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intouch siemens专家,各位工控网友

楼主(2003-06-26):
请问各位intouch siemens专家,各位工控网友,我遇到一个问题请指教:   上位机用CP-5611卡,INTOUCH7.11与SIEMENS S7-315-2DP软冗余组成的系统,现在SIMATIC NET, S7-I/O SERVER 都已安装并且按照说明书进行设置,INTOUCH7.11客户名,主题名,应用程序名(S7)都已定义,就是读不到下位机数据,I/O SERVER 显示联接BAD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SIMATIC NET 版本是6.0的,NETPRO设置中已把PC STATION 里的Application分别联结到PLC station A 和PLC STATION B 并且已下载到PLC station A 和PLC STATION B PC station,在线显示没有连结上,请指教,谢谢! 我的EMAIL:CHAUTOMATION@163.COM

网友A:
换个S7的驱动版本试试. Siemens SIMATIC NET S7 Version 7,1,1,12 Microsoft Windows NT (i386) 比较好用. 再有看一下你的logger中的错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