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6-26):
请教各位变频器对220V接近开关的有影响吗?假如变频器输出至电机的电缆与作限位用的220V的接近开关的控制电缆可以在统一电缆桥架铺设,会使接近开关的输出电压不稳吗?

网友A:
搞不清楚!问专家吧!

网友A:
有的变频器对接近开关有影响,比如,在同一台机床上,用富士G7就不影响,用G9就影响,解决的方法最简单的是:把变频器电源与机床电源分开,从另外一台机床接过来。

网友B:
有的变频器对接近开关的确有影响,解决的方法除a000所介绍的方法外,也可以用下述方法式式: 如果影响不是太严重,可将接近开关的控制线和输出线绞合并尽量原理变频器的输出电源线。 如果影响太严重,则最好配输出滤波器,并采用a000所介绍的方法综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