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rslinx+rslogix+rsview32的请进!急!!!

楼主(2003-06-26):
我想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测试用rslinx+rslogix+rsview32做的一套系统!现在我们想用直接驱动通信的方式进行测试,但是,我们无法配置rsview32的通道和站点!我们试过所有的驱动都不行,它提示说不支持设备!在帮助中说只要把rslinx自带的vvlink-1驱动分配给rsview32的通道就可以实现。但是我没有找到vvlink这个驱动~~~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建议先配置好rslinx。我不大会,只是看见我们工程师是这么做的。

网友B:
没有设备谈何“测试”,不知道你测试的是下位机程序还是上位机的监视程序。

网友C:
上面说的对没有设备是不能用直接驱动通信的方式进行测试, 但是方法也有 1.如只测试RsView32 project 可以创建DDE通讯节点,用 RVIEW32工具Animate DDE Server测试动画,用OFFICE(EXCEL等)或自己开发的小程序(VB)测试数据 ------麻烦 2.如想测试Rslogix5+Rslinx+Rsview32 可以用RSEmulate 5 仿真软件全部搞定 ------效果不错,还挺方便

网友D:
这个很容易的!要是测试CONTROLOGIX 5000的话,就得搞设备来测试,弄个机架和CPU 就行咯,可以不需要CNBR和IO模块

网友E:
是可以的,我就弄好过 只可惜记不清怎么搞的咯 T_T (当时狂点鼠标,猛砸键盘........也说不支持设备....不知道咋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