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问题!

楼主(2003-06-26):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想用一个lon网卡与一个节点进行通讯,现在两个节点的域配置如下: NODE:0> Node (D)omain table Enter domain table index (0-1) [all] : Index Size Subnet Node Auth Key Domn ID 0 1 1 126 FF FF FF FF FF FF 00 1 0 1 126 FF FF FF FF FF FF NODE:1> Node (D)omain table Enter domain table index (0-1) [all] : Index Size Subnet Node Auth Key Domn ID 0 1 1 1 FF FF FF FF FF FF 00 1 Unused 节点之间通信采用 显示消息(节点寻址)方式,, 我查看node状态时,packets by node 在变化,即增加,但却收不到消息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用显示消息通讯时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问题很容易解决,不知道是否能提供服务费用。

楼主:
不是吧??这里咨询问题还要钱的吗??我以为是技术讨论的地方呢?? 有谁能无偿给我个提示吗??

网友B:
Flush Cancel 动作做过没? LonWorks Network Interface Card 在做传送第一个要发LonTalk讯息前记得应该要先对网卡先下一个NiReset 这类的讯息尔后才会有反应。

网友C:
应用程序中应该用到了DOMAIN 1,而NODE 1没有配置DOMAIN 1。SERVICE PIN报文能收到是因为默认使用DOMAIN 0。 用NODEUTIL配置NODE 1 的DOMAIN 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