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哪里有Intouch7.0 SP2 下载?

楼主(2003-06-26):
各位大侠:哪里有Intouch7.0 SP2 下载?要能安装的。

网友A:
我有中文版.但比较大.

网友B:
到WonderWare英文网站(WWW.WonderWare.COM)下载,不过要注册——免费的,Patch很全的。

网友A:
我注册了还是不能用.是不是只有代理才能下载. 好象中文版也找不到.

网友C:
到www.wonderware.com/support/mmi. 登录后, 选择Download/Software download, 在页面出来后, 选择你要下载的软件就可以了, 中文版的Patch在International Software Updates中.

网友A:
用flashget显示如下: Thu Jun 26 14:04:15 2003 正在连接 www.wonderware.com [IP=207.199.2.135:80] Thu Jun 26 14:04:15 2003 已连接. Thu Jun 26 14:04:15 2003 GET /support/mmi/registered/patchfixes/InTouch7.0SP2Patch04(ChineseS).exe HTTP/1.1 Thu Jun 26 14:04:15 2003 Host: www.wonderware.com Thu Jun 26 14:04:15 2003 Accept: */* Thu Jun 26 14:04:15 2003 Referer: http://www.wonderware.com/support/mmi/esupport/download_hist.asp?id=499&url=http://www.wonderware.com/support/mmi/registered/patchfixes/InTouch7.0SP2Patch04(ChineseS).exe Thu Jun 26 14:04:15 2003 Cookie: style=null Thu Jun 26 14:04:15 2003 User-Agent: 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5.00; Windows 98) Thu Jun 26 14:04:15 2003 Pragma: no-cache Thu Jun 26 14:04:15 2003 Cache-Control: no-cache Thu Jun 26 14:04:15 2003 Connection: close Thu Jun 26 14:04:15 2003 HTTP/1.1 302 Object Moved Via: 1.0 NS1 Thu Jun 26 14:04:15 2003 Connection: close Thu Jun 26 14:04:15 2003 Proxy-Connection: close Thu Jun 26 14:04:15 2003 Location: http://www.wonderware.com/login.fcc?TYPE=33554433&REALMOID=06-a29ff608-0960-4d02-bf47-e9e5f8459e21&GUID=&SMAUTHREASON=0&TARGET=http://www.wonderware.com/support/mmi/registered/patchfixes/InTouch7.0SP2Patch04(ChineseS).exe Thu Jun 26 14:04:15 2003 有错误发生! Thu Jun 26 14:04:15 2003 等待 5秒后重试

网友A:
直接下载: 另存为: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