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

楼主(2003-06-26):
请教有关编码器的一个简单问题: 脉冲编码器有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值型编码器两种,请教大家:这两种编码器有和区别? 谢谢

网友A:
一个是从1、2、3、4数起来累加,(增量),停电或数错就没办法了,要找零再数; 另一个不用数,通电就能够读出当前的数。(绝对式) 现在测量位置角度的已逐渐都用上绝对式的了,测速度还用增量式的。 我公司代理德国海德汉绝对式编码器,近几年已有大量的各行业的成功应用,(有两千多套的成功经验),最近用于三峡项目的产品已通过验收,我公司有绝对式编码器库存及多种输出转换仪表,(RS485输出,4-20mA输出,开关量输出,并行数字码输出等等),并提供各行业使用、现场安装服务及经验。 公司电话:021-32031167 另,德国海德汉有一百多年开发生产编码器的历史,是世界上顶尖的编码器生产厂家。目前做为产品的绝对式编码器,单圈的最高精度做到27位(每圈分辨率为2的27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