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想知道!

楼主(2003-06-26):
我想请教一下高手或Wonderware公司技术部,在运行INTOUCH程序时为什么从其他别的地方拷过来的程序到另一台机子上运行就出现这样一个提示:此程序已在刚拷过程序的机子上正在运行!这样导致不能在另一台机子上运行,是不是这种软件只能在一台机子上单独运行,请速予回答!谢谢!

网友A:
删除工程目录中一个*.LOG的文件。

网友A:
Sorry ,是*.lok文件。

网友B:
你原来的那台机器的程序是拷贝上的还是安装上的,如果是安装上的你不妨试试安装

网友C:
有两种可能: 1、程序目录中有一如APPEDIT.LOK文件,请将其删除 2、拷入的程序属性为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