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能否开发虚拟仪器

楼主(2003-06-26):
最近看了很多虚拟仪器方面的书,虚拟仪器究竟是什么?组态王图库中的仪器仪表算不算是虚拟仪器?用组态王又能否开发虚拟仪器?急!急!!急!!!谢谢各位!

网友A(2003-03-08):
虚拟仪器是指用软件模拟仪器功能吧,以前都用LABWINDOWS开发虚拟仪器的,不过现在一般都用ActiveX控件的多,组太王能不能开发虚拟仪器,看它能不能很好地支持ActiveX控件了

网友B:
推荐ActiveX控件-Iocomp Components图形仪表控件 Iocomp Components是一个面向仿真、工业自动化、科学、仪表等数据图形领域的通用组件包。包含了丰富的应用在Visual Basic和Visual C++等Windows开发工具的嵌入式控件(包括各种形式的报警器、测量、棒图、LED、仪表、数码管、计数器、百分比、选择器、滑块、开关、趋势图形等48种面板指示控件),为您提供一个强大的虚拟仪器仪表工具库,这将使您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开发效率,节约开发成本,程序员也可以获得更大的便利。 用它可以方便快捷的开发出各种人机界面友好的工业控制软件. 软件网站http://www.iocomp.com

网友C(2003-06-25):
labview和active x那一种更容易上手呢

网友D:
labview成本要高一点. 如您会vb.vc.delphi.使用activex倒是人好方法.

网友E:
组态王主要用于工业自动化系统的监控,虚拟仪器以超出组态王的应用领域.

网友B:
推荐ActiveX控件-Iocomp Components图形仪表控件   Iocomp Components是一个面向仿真、工业自动化、科学、仪表等数据图形领域的通用组件包。包含了丰富的应用在Visual Basic和Visual C++等Windows开发工具的嵌入式控件(包括各种形式的报警器、测量、棒图、LED、仪表、数码管、计数器、百分比、选择器、滑块、开关、趋势图形等48种面板指示控件),为您提供一个强大的虚拟仪器仪表工具库,这将使您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开发效率,节约开发成本,程序员也可以获得更大的便利。 用它可以方便快捷的开发出各种人机界面友好的工业控制软件.   网站http://plc.21ds.com/activ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