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的几个概念

楼主(2003-06-27):
我对包装dll,代理占位dll,opc服务器这些概念没有搞太清楚,要开发一个opc应用程序,是不是必须得有opc服务器,包装dll,代理占位dll这些东西,opc服务器从哪里可以得到,是不是每一个opc应用程序只是针对某一个opc服务器开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从哪里能够体现opc的优点呢?opc自动化接口是不是对于每一个opc服务器都是一样的,还是每一个opc服务器都有各自的opc自动化接口?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明白。哪位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OPC服务器相当于传统的驱动程序,在其基础之上具有符合OPC规范的标准COM接口,所有支持OPC标准的客户程序都可以无须编程就与其连接。OPC服务器一般由硬件厂商提供,proxy/stub dll等由OPC基金会直接提供,一般说来用户不必关心。自动化接口是供VB等脚本语言使用的。

网友B:
opc 服务器从应用的角度来说, 每个opc 服务器程序是一样.其接口是通过代理和继承来的. opc自动化接口就是封装好的OPC 客户端COM库.可用于vb.vc.delphi...等进行编程. 有一点.所有的OPC 程序都要用到一些基本的文件. opc_aeps.dll,opccomn_ps.dll,opchda_ps.dll,opcproxy.dll aprxdist.exe,opcenum.exe 或这些文件被第三方OPC厂家改名使用.

楼主:
谢谢kking和deng_lp的回复!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每个厂商的设备都有自己的opc服务器,但是用户的应用程序却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对他们进行访问,各个opc服务器的opc对象所提供的方法和属性也都是一样的。而opc自动化接口和代理-占位对于每一个opc服务器都是通用的,他是opc基金会提供的。opc包装dll是用来实现自动化接口,只是不同的供应商所用的名称不一样。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基本上对.有些供应商会修改公布的公共动态库的CLSID,或名称. 再编译成自已专用的 如代理的动态库. 这样最好使用同一厂家提供的公共文件.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刚刚接触opc,以后还会有很多问题,向大家请教。

网友C:
我的服务器,客户程序在一台计算机上面,至今还不清楚客户程序使用opc_aeps.dll,opccomn_ps.dll,opchda_ps.dll,opcproxy.dll   aprxdist.exe,opcenum.exe没有,我感觉是客户端只使用自动接口就行了,不必使用以上文件。请指点迷津

网友A:
上述DLL、EXE在你安装客户程序时应该自动注册了,客户程序运行时自动调用,对于你来说是“透明”的...

网友D(2008-10-08):
在那里可以弄到opc_aeps.dll,opccomn_ps.dll,opchda_ps.dll,opcproxy.dll   aprxdist.exe,opcenum.exe等文件

网友E(2008-11-15):
www.opcmaster.com下载中心里有这些资料,可以下载看看

附带说一句。代理和存根DLL是因为COM底层RPC通信需要调用的。

组件的互操作需要通过Marshal和UnMarshal,而做这些操作的时候,需要调用到代理和存根DLL。这些DLL可以通过IDL文件产生.h和.c文件,添加到VC++的开发环境以后,可以自己编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