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server数据访问周期怎么控制的?

楼主(2003-06-27):
从OPC服务器读取数据的时间最快能达到什么水平? 我用labview的datasocket读取里面的一个item(一个byte)大概需要5-10个毫秒,而且 每个循环的时间也不一样,从5到10ms不等. 请问高手需要精确控制数据访问周期是怎么实现的? OPC是不是还有类似于DMA这样的数据访问方式? 盼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iFix中的相位的概念? ilgulu@hotmail.com

网友B:
OPC 有一种异步方式读数据. 当服务器数据刷新时,OPC会枚举出所有已连的客户端. 用回调函数方式通知有新数据已经刷新. OPC 在点数1000 点内是ms级.

网友C:
在autoopc.dll中好像没有异步方式读取数据的功能。是否只有在自定义接口中才有异步读取方式。

网友A:
OPC自动化接口也支持异步访问,看规范就可以知道。

网友A:
另外,关于访问周期的极限,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到OPC的进程模型、操作系统、现场数据采集周期等多方因素。个人认为:尽管OPC的update rate可以设置到ms级,但低于10ms的情况下精度就难以保证了,因为WinNT/2000本身就不是实时OS。而且OPC主要是面向过程控制的,很多情况下秒级精度就够了。

网友A:
另外: 请问版主,可否将那个“不吐不快”的帖子删除?希望大家能忘记过去的不愉快。 现在 SmartOPC 开发工具由我来维护,大家有什么问题请与我联系。

网友B:
To : kking 在打开文章后.左下角有个建议删除 写上理由.就行了. 这样版主可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