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转 485 芯片

楼主(2003-06-27):
请问232转485的max的芯片是啥子型号?谢谢!

网友A(2003-04-25):
MAX485,MAX490,MAX491,MAX489...................

网友B:
max3221 max3491

网友C:
啊,这么多芯片,单片就可以解决么?我在MAX网站上看见的为什么是用了202和3082两片的?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C:
MAX202: 可将UART IC 的TTL/COMS 讯号转换成RS-232讯号 MAX3082: 可将UART IC 的TTL/COMS 讯号转换成RS-422/485讯号

网友C:
可是将这两片连接起来又怎么工作呢?MAX202提供RS232信号,然后供给3082以获得485信号?

网友C:
如果你是想得到RS-485 信号,则你只需MAX3082, 而不需要MAX202

网友D(2003-06-27):
RS-485需要收发的控制(由于它是半双工的通讯总线),MAX3082、MAX3221、MAX3491能够完成这个功能吗?

网友E(2008-10-31):
对了 我想做半双工的转换 但是rs232转max485不对收发使能进行控制可以吗

网友F(2009-04-10):
原来用的就是单片机的原电路板,是用232芯片的,而现在我们有485的芯片,应该怎么转换 (毕业设计让我做RS485多机通信,我232的已经调试出来了,需要电路的外围转换)

跪求高手指教:QQ176057073 邮箱qiandabenren@sina.com

网友G:
我们当年就做的这个设计,现在还是这个啊

网友H:
是啊...教教我吧老大...............

网友I:
持续观察中,想了解一下PC如何通过485得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