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OMRON LK的驱动

楼主(2003-06-27):
哪里有OMRON LK在WIN2000下的驱动

网友A:
你是3g8f5还是3g8f7?如果是3g8f5,配套软盘里面的c库是dos版的,只好用finsgateway了(我是这么用的)。2.0可以支持win2000(我用过,现在的3.0应该也支持),如何在win2000下使用3g8f5的图解说明可以在www.omronservice.com的faq中下载到。如果是3g8f7则直接可以在win2000下使用,不要驱动的。配套光盘里面不是有c语言的库文件吗?支持vc的,把组态软件扔了吧。(如果不会VC,可以将这个头文件改一下,然后配合CX-P里面的finsgateway嵌入版,就可以在其他语言下使用了。比如delphi。)

网友B:
比较大,有10M的EMAIL的话.我发给你.

楼主:
DENG_lp你好 可以发到jzlzl.zy165.com,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