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不明白

楼主(2003-06-27):
我用基于对话框的MFC AppWizard(exe)生成了项目,添加了头文件和包含的动态连接 以下是添家的内容,只要实现最基本的由按纽触发向研华PCL724 A口发送一个字节,调试通过,执行的时候没有反映,麻烦各位老师指点: #include "driver.h" ... static PT_DioWritePortByte ptDioWritePortByte; // DioWritePortByte table LRESULT ErrCde; // return error code LONG DriverHandle = (LONG)NULL; ... int CTestDlg::OnCreate(LPCREATESTRUCT lpCreateStruct) { ErrCde = DRV_DeviceOpen(0,&DriverHandle); if (CDialog::OnCreate(lpCreateStruct) == -1) return -1;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reation code here return 0; } ... void CTestDlg::OnButto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ptDioWritePortByte.port=1; ptDioWritePortByte.mask=0xff; ptDioWritePortByte.state=255; ErrCde = DRV_DioWritePortByte(DriverHandle,&ptDioWritePortByte); } ... BOOL CTestDlg::DestroyWindow()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ErrCde = DRV_DeviceClose(&DriverHandle); return CDialog::DestroyWindow(); }

网友A:
You should check the "ErrCde" to see what things happended.

楼主:
楼上的,ErrCde返回0,表明成功调用

网友B:
驱动里应该有相应的例子,可以对照一下看看。对DI/O卡的操作应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