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能否与S7/300直接连接

楼主(2003-06-27):
各位前辈,不知台达的触摸屏哪一款支持能与西门子S7/300 PLC连接? 还是不能直接连接?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
西门子自己的tp170a等

网友B:
可以,要用新软件 新硬件才可以

网友A:
新软件就是adp3.0吧? 新硬件指什么版本?具体怎样操作? 是不是用梯形图指令自己做通讯?

网友C:
新软件应该是ADP3.01.05,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下载

网友C:
他们的网址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D:
据我所知,台达的触摸屏的任意一款都能支持西门子的 PLC。

网友C:
http://www.hitech-lcd.com.tw/ 该网站可以下载。

网友E:
台达的触摸屏都可以和S7-300连接,且不用加适配器,MPI直连。

网友C(2004-04-24):
可以直连,自己做一个连接电缆即可,可是为什么我加了一块网络模块CP343-1,HITECH与S7-300就不能通讯了,速度奇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