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30DU-GM是不是我必须要有?

楼主(2003-06-27):
我使用了一台FX2N-80MR-001的PLC和两个FX-20GM 那FX-30DU-GM是不是我必须要有 具体的设定要通过哪 几中方法! 谢谢!

网友A:
是FX-20GM还是FX2N-20GM,我长时间用定位摸块如用FX2N-20GM,直接用SC-09就可以直接设定,如实FX-20GM,设定就麻烦,还需要25针插头转换。

楼主:
谢谢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