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3-06-27):
最近一客户坏了个真流调速器,于是买了个台湾产的,安装后居然把电机轴都搞断!!!!!够狠! 不知国内倒底有没有便宜一点的过得去的产品,我使用过意大利的80年左右生产的80KW的直流调速器,至现在都很好!

网友A:
国产的直流调速器质量的确不尽人意的,建议你用国外的。 公司专业做维修的。您在使用中出现问题可以与公司取得联系。 网址:bortong.hqew.com 电话:0595-5693472

网友B:
品牌? 问题点?

网友C(2006-06-10):
用西门子的

网友D:
我觉得直流调速器本身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台湾的应该都可以了.至于把电机轴搞断, 应该是调试人员技术不过关,是不是没有励磁给搞飞车了?

网友E:
用西门子6RA70的

网友F:
可以用欧陆590+或西门子6RA70的。

网友G:
CT 的MENTOR II不错的。还能解决不同设备的同步问题。

网友H:
ct的montor ii 质量功能 都很好的,

网友I:
国产的确实需要改进,最为节约(性价比较高)的是超过200A的使用进口原装的调速器功率放大扩容办法.

网友J(2008-08-15):
扩容难搞得黑闻!

直接买个容量大点的,扩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K:
应该和直调没有多大的关系

这样是设备调试人员的参数不合理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