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改交流

楼主(2003-06-27):
160kw的直流电机,用交流代替,如何选择电机及变频器?

网友A:
? 这是你吗? 当然是根据转矩-转速曲线来选了,两条曲线相近即可。或者能满足负载的转矩-转速曲线要求。 变频器~~~还用别人选吗?

楼主:
为什么要改呢? 虽然交流电机比直流电机便宜,但加上传动装置,那就比直流电机不合算了! 一般的,高于50KW 使用直流电机比交流电机合算!! 如果需要更多帮助,请你给我来电 02165314446转16 由我们给您解决!!

网友B:
你可以使用直流调速器来实现的,改交流的划不来的。具体您可以联系,0595-5693472 网址:bortong.hqe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