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RS485/232/442

楼主(2003-06-27):
我想请问一下,通过RS232传输的带校验位的数据帧,通过c51的RXD接受后如何判断传输是否有错误,还有就是如何把不含校验位的正确的数据取出,谢谢

网友A:
parity check 若设为 even 时, 则 data bits 及 parity bit 中, 需要有偶数个 1 (bit 为 high). parity check 若设为 odd 时, 则 data bits 及 parity bit 中, 需要有奇数个 1. 若不符合上述规则, 则判定为错误. (当数据中有 2 bits 或更多错误时, parity check 就派不上用场. ) 要取数据资料, 则需依照两边都同意的通讯格式去分析. 例: 常用的是 8n1 (1 start bit, 8 data bits, no parity check, 1 stop 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