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的概念

楼主(2003-06-27):
请问在数字I/0中,通道是指以为的二进制位,还是指一个字节8位

网友A:
在数字I/0中,一个通道对应一个二进制位。

网友B:
以 8-channel digital I/O 来说, 就相当于 8 bits. 每一个 bit 就是表示一个 channel. 不过, 实际上作控制时, (常用的方式)是 8 channel 一起控制. 也就是每次 output 时, 是输出 1 byte (8 bits), 而不是每个 channel 单独控制(cannot output 1 bit). 所以, 您得将所有 channel 的值(状态)记录下来, 然后用 "and", "or" 的方式去运算, 以求得您要的结果.

楼主:
感谢两位指点!

网友C:
补充一点,有些采集卡自带对单通道读取数值的函数函数,有些不带,购买时需问仔细。呵呵

网友B:
方法都一样, 这类函数也得一次读进 1 byte (8 bits), 然后用 and / or 运算传回指定的 bit 值. 小弟认为, 这类函数还是少用的好. 太过于依赖这类函数, 反而会使得效能降低. 明明就是一个 I/O 指定就可以搞定 8 channels 的, 为何要让它分 8 次去作呢?